PC300 v1.4 基地处买的卡。修ST 酷鱼7盘的问题!!!

楼主(2008-05-02):
Selected family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Barracuda 7200.7
Selected model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ST380011A
Model by ID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: ST380011A
Detection of HDD COM port baud rate..... : Error
Terminal : reply timeout error

MODEL:ST380011A
FIRMWARE: 3。06
CAPACITY : 74。53GB

为什么联不上COM 终端啊!!! 换不几个酷鱼7盘 都是这个样子啊!!!!!

网友:
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

火速挪移 -10

网友:
COM头插反,和选的COM口错误都会造成这个错误

网友:
V1.4???ISA的PC3K?

网友:
你要选 U6 中的第二项然后进入就可以了,有什么不懂的可以与我联系 QQ328229822

网友:
COM口接反了,把COM口换个方向就可以了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: COM口接反了  。 换后就好了。   再就是卡是 V 2.4  的 PCI3K。 标题打错了。 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。 !!!

网友(2008-06-05):
ISA的PC3K 对指令要很熟悉才可以修的

网友(2008-10-31):
我的也是跟上面的一样的问题,在基地搜索时发现的这个贴子,但是我的正接反接都报错,大家谁能帮我们传个图上来学习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