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来呀...我想哭了

楼主(2008-05-02):
各位大大高手们我的联想昭阳V21只能用电池开机,一切正常,可是只用冲电器就开不了机

北落师门 -3 注意标题的使用

网友:
能充电吗? 可能是保隔有问题 或是电源接口

网友:
你对着接口那里摇几下再开机看看呢,是不是接头接触不好啊

网友:
你这问题最容易修了

网友:
不是接口的事或....还有就是开机用一会就死机..有时能用1小时

网友:
可能是我没说清楚...是电池加电源一起开机开不了.....还有就是能开也一会就死机...风扇是好的也会动...不知是不是主板里里什么坏了还是电源板坏了...请你们说说好吗谢谢了

网友:
电源是好的..刚刚我开了一会机..放了一会视频就死机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接触的问题?

曾经修过一台,有电池的时候开不了机,只用充电器就可以开机,用热风枪吹过开机芯片之后就好了 ;-)

另外温度上升了,也是会影响芯片和主板的接触的。

网友:
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!

网友:
机子我吹过了...好像没什么事了....在试机中....谢谢你们了...超谢谢...对了你们谁换过电蕊的...要注意什么吗..这台机子的电蕊坏了...客人叫换电蕊你们知道哪有卖吗..要多少钱..6只的....

网友:
还有就是DOS里的设至是怎么样的有哪位高手能说说吗....因为我是新手刚从学校过来的...不大懂...谢谢你们了

网友:
建议你去回回炉!这么问题也在这问!去bios专区吧!

网友:
你太多错别字了..我不太明白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