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2日维修经验和一些问题

楼主(2008-05-02):
1.一HP机 型号忘了 开机电流直上1.3几不显 外接一样 怀疑显卡~ 但是发现南桥(上面是NVIDIA的标记,一开始以为是显卡呢 最后老大说这个是北桥和显卡集成一起的)狂烫 按压南桥电流有0.05左右跳变 最后经大哥指点说是北桥有问题 于是加焊北桥开机OK~
请教大家为什么北桥导致不开机 但是南桥狂烫 而且压它还有反映 真的很不解~

2.ASUS A3 开机电流狂大 发现接口附近短了一大片 其他地方没发现什么问题 查了半天没哪个元件有问题(真的1个1个拆了) 于是烧机发现把1个MOS烧了 拆了还是短,想请问大家北桥短路可能造成这种现象吗?

网友:
北桥短路一定会是这种这种现象,但这种现象不一定是北桥问题

网友(2008-10-01):
SONY VGN -T17TP跑码到0A2E

SONY VGN -T17TP跑码到0A2E
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是哪儿出故障请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