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PE板CPU供电1.8V.北桥微烫

楼主(2008-05-02):
845PE板CPU供电1.8V.北桥微烫.还有得救吗?

不好意思.我说漏了.应该说是我上1.7的CPU.它的电压应该是1.75V.意思就是说我上什么CPU它的电压都是1.8V,这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你要说清楚一点,1。8V
也是正常的啊,先查查看

网友:
CPU供电1.8V正常呀,北桥微烫也不算是问题。

网友:
上C4 1.7   1.8V的电压应该算是正常
但是如果上再大点的CPU,还是1.8V的话。就不正常了!!

网友:
你可以上一个C4 2.0的,这时它的电压就应该是1.5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