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00不开机 求助

楼主(2008-05-02):
今天修一台DELL D400
故障现象:按开机键无任何反映。
检测得:无5V、3.3V待机电压。MAX1632没有工作。其22脚VIN 19V正常,但23脚无高电平,21脚也没有5V待机电压,所以25脚、18脚也没有5V,9脚的2.5V的基准电压也就没有了。跑线的其23脚接AHCT32(TTL)的8脚,因为其9、10脚也是低的,9脚是连一224电阻接地(低),10脚接到何处,一直没找到,望高手给予指点....... 不胜感激!!

网友:
这款机的1632要按下开关才会有电压输出的,由EC输出SUS-ON和AUX-EN,到U65的PIN9、10,来打开PIN8到1632PIN23,检查EC部分吧。重点检查ACAV-IN这个信号是否为H。

网友:
楼上所说的EC部分是否指U38的LPC47N254-AAQ,因手头无它的资料,不知从何测起,不知能否提供相关的资料和图纸,在此先谢过了!!!

网友:
LPC47N254和1632

发三个图给做参考,再不会修,可要打PP了

网友:
我找到DELL DDQ(仁宝LA-1901)的图纸,但我这主板的板号为:DP1(华通的),好像差不多。
通过她查得ACAV由MAX1645的pin2提供,为5V(H),由此可否判断是EC(即U38的LPC47N254-AAQ)坏。敬请#2楼的 cqcdp 指教!!

网友:
此机acav信号在Q86的D极上产生,由1645PIN27控制Q84,Q85,Q86,获得。

网友:
Q85,Q86的D极相连,对地短路了(低)。看来真是LPC47N254-AAQ挂了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南桥的RSTVCC吧!无加电动作多数是电源烧死EC和南桥的VCCRST部分!

网友:
看看供电正不正常。 :) :) :) :) :)

网友:
1632的VIN16有的话23PIN 28PIN及7PIN无论有无高电平  5V与2.5都应该有  或挑起这两脚测量 先判断1632是否损坏

网友:
1632 21PIN的5V,也不是都没有,当冷机刚插上电源时,有5V,慢慢地降下来到“0”。说明1632没坏,同时也换过了。

网友:
1632那有这容易坏啊!修本这多年,除外围引起的,自身坏的不到5个!真的不要轻易就1632  1631的!

网友:
客人留下该机时,强调:只能在百把块以内修,200或超过就不修了,买台新的。所以不想是EC出问题,否则做BGA,就划不来了。所以一直没有下手,等待高手们建设性的意见!

网友:
功到自然成,先静下心来,目测一下板子是否有元件质变!

网友(2008-09-26):
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和楼主的故障一样,不知道楼主修出来了没。

网友:
我前几天才修好这个问题,就是ACAV电压不出.查到Q84 Q85 Q86电路接过去的保护隔离MOS的G极对地100值.换了OK.但后来RTC VCC电压也短路又要做南桥才好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