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高压板坏乐一般都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08-05-02):
benq 高压板坏乐一般都是什么问题!!!!!!!!!!!!!!!!!!1

网友:
这个问题太大了,其常损坏的部分都是些通病的元件,几个效应管、电容、保险等。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!!!

网友:
高压板坏最多的是电感虚焊的较多。。

网友:
高压板的三极管

网友:
高压板坏最多的是电感虚焊的较多。。!!!

网友:
三极管,电容,高压线圈及虚焊了,,,,,,,,,

网友:
C5707,FU9024.11P06.26038.3A.0.22,这些都是常坏的,但当中引起这些元件损坏的,主要还是该系列一体板电流过大,长期工作 在大电流状态下,焊锡热溶,元件脚接触不良而造成尖峰电压击穿所致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学习到了,呵
真的BENQ高压板部分坏的太多了,我一般打高压部分的零件全部取下来,再换一个新的高压板上去

网友:
我是新手,学习中,
:victory:

网友:
高压板要是坏得麻烦的话还是换板的方便,快捷

网友:
它的故障是通病,就是那一对5707  和一个场效应管,

网友:
一般是换一个高压板就可以,了
修的话有时候不一定那么稳定

网友:
BENQ的通病.懒一点.都不要用表测量.看哪个电容虚焊.就把该电容.C5707. FU9024 3A 0.22换一下..再补一下变压器..换的时候最好把C5707和电容(J224 250V) 翘开一点

网友:
直接换板,否则很难修复。

网友:
本人凭修过多台的经验,发现明基高压板坏得最多的是C5707击穿,包括一只保险电阻一起烧。注意换时要换一对,即另一组对称的那只,不然参数不平衡,不久另一只将同样击穿,甚至故障扩大。

网友:
其实罪魁祸首的应该还是虚焊    0.22  虚焊后 导致5707 和FU9024等 损坏!

网友(2008-07-08):
大家知道不,2006年下半年出的BENQ都不用5707 和FU9024了,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机子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