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关于内存8位板和16位板的不解之处

楼主(2008-05-03):
内存8位板和16位板到底怎么区分啊是不是可以上16个颗粒的内存是16位板而只能上8个颗粒的是8位板那个师傅能够详细解释下我看论坛上的8位板和16位板的概念很模糊。如何区分呢?
或者8位的颗粒可以上到16位板上么?16位的可以可以上到8位的内存条上么?
通常那些DDR512 256的内存都采用的是8位板还是16位板?
如果买DDR的内存板买那种多点呢?8位的还是16位的

网友:
8位是指一颗芯片有8个数据脚.16位道理一样16个数据脚.
分8位和16位一般看PCB板第四脚.空的是8位.有连线的是16位.
8位和16位的板和芯片绝不可代换.
(通常那些DDR512 256的内存都采用的是8位板还是16位板?
如果买DDR的内存板买那种多点呢?8位的还是16位的)这两个问题我真的很难答你.因为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定义.没有人来统计过.

网友:
8位和16位一般看PCB板第四脚.空的是8位.有连线的是16位.

网友:
也就是说8位板16位板 和单面 双面都没有任何关系,单面板也有可能是16位板或者8位板 ,而双面板也有可能是8位板或者16位板对么?8位的芯片不能上到16位的板上 16位的芯片也不能上到8位的板上对么

我买内存板DDR的8位板和16位板是不是都要买点

网友:
请问下各位高手~RST能检测DDRII的 内存吗?

网友:
不可以的 到底那个能检测DDR2的我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找下PCB金手指的脚位图。。找到DQ9看在那颗IC上。。在第一颗上是16BIT 板在第二颗上是8BIT板。(DDR2内存条)

网友:
买的话··当然是买·16位·的多存点啦·

网友:
8位和16位一般看PCB板第四脚.空的是8位.有连线的是16位.

学习了!!!

网友:
总算有点搞明白了

总算有点搞明白了,以前也不知道怎么识别8位跟16位的

网友(2008-07-03):
明白了,多谢楼主!

网友:
8位和16位一般看PCB板第四脚.空的是8位.有连线的是16位.
不懂

网友:
学习了,但就我了解DDR内存的话,8位的较多,稳定性好像好点,DDR2的不清楚!!!

网友(2008-12-20):
看你一贴
胜读十年书呀

网友:
我只看颗粒MARK,只知道一些4BIT和16BIT的固定板子

网友:
谢谢!又学到东西了!!!!!

网友(2009-04-18):
看的一头雾水

网友:
看了有点明白了  谢谢

网友:
谢谢~~~~
又明白了~~~~~~~~~~~~~~~`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