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坏道问题

楼主(2008-05-03):
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,装了几次系统,均发生装完系统,没过多久就系统丢失,然后重新格式化,重新又丢失系统。后来通过硬盘检测软件,发现又600多个坏道,然后在DOS模式下用金海硕效率源软件进行硬盘扫描,然后智能修复,发现第一次修复完成后,剩余一个坏道未修复,然后我又找到了那个剩下坏道的位置开始手动修复,修复了N次,超过30次,但是还是无法修复,然后我对整个硬盘进行第二次扫描,发现硬盘坏道出现了4个,但是与原来的那个位置不同,而且原来那个坏道却没显示出来,这样不断扫描修复了好几次,中间耗费了很多时间,但是扫描的这几次中,每一次坏道的数量都在3-6个,而且修复后总有一个坏道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 后来最终剩下那个坏道,我就不修复了,就这样我使用笔记本一个星期,也没出现问题,在硬盘修复前基本是3-4天,电脑就系统丢失,或者频繁死机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,到底硬盘坏道存在么?而且为什么每次扫出来的坏道位置不同? 请各位看看?

网友:
XLY检测不大准,用MHDD或都VCR,用标准版安装格式化时选完全格式化,会屏蔽坏道,可以解决硬盘,少量纯坏道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