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上起2.4的CPU死机和蓝屏的怪事,已解决

楼主(2008-05-03):
一块478的技嘉主板以前是上的PT1.8的CPU,后来上个C4  2.4的的CPU老是蓝屏,装系统都装不起,一装就在半路死机!可以说排除这个故障大家能想到的换内存啊等等全部换了N遍,,,后来才发现上起2.4的U的问题!!!看见主板上有两个1500UF电容是以前换过的,而且是电视机上的那种电容,感觉这两个电容不应该是1500UF,,,就换了个2200UF的上去问题解决。。。。。。大家说晕不晕嘛

网友:
是的啊,真的很晕的啊,这个就要凭经验了啊,要是发现不了那两个电容不对,可以这个主板就不能把它修好了啊!

网友:
换电视机上的也行,换的人可真行啊,

网友:
哈哈,这个肯定的了~!这种事情我也最到过,一板SIS芯片478的主板,以前老蓝屏死机什么的,内存系统不知搞过多少都没有结果,在看看主板都是2200UF的电容,感觉有点少啊,只有5个左顺的样子,装电容空的地方也有好几个,没办法补上吧,在出问题的话就换主板吧,老搞来搞去的头痛啊。换了之后用了一个月又拿过来,以为完了得换主板了,客户却说把系统重装一下,中病毒了,当时心里啊那个紧张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视机电源电容 与主板上用的电容是一样
1500uF代用2200uF基本上是没问题
楼主换下来的电容 应该是已经用过一些时候
本身质不好已经坏了

网友:
现在这些人什么电容都敢往上焊,也不管带起带不起。

网友:
很多人都是不懂或是半懂的,只听别人说,电容坏了鼓了需要更换
但根本不去管什么是容量,什么是耐压。而且要换的话最好把CPU旁边出问题的挨一起的全换掉。
而且焊的技术又差。我见过因为换电容,有的人把线路的线路弄断的。焊点恶心死

网友:
支持楼上说的,更换电容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,电容在主板上的作用很大,应该在容量一样的情况下,耐压要比以前的正常或者在允许的情况下大点

网友:
C4的电压高  耗电量也大,电容容量不够的话, 是不行的,

网友:
电视机电源电容 与主板上用的电容是一样
1500uF代用2200uF基本上是没问题
楼主换下来的电容 应该是已经用过一些时候
本身质不好已经坏了 换的时候测下电容,就不会出现这累故障拉!

网友:
找个空位多加电容也应该可以的。。。。一样的最好

网友:
呵呵。这样的故障真有意思。估计是修电视的给换上去的。能发现这个故障并排除。楼主真的很细心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很细心啊,这个问题不容易发现,很容易忽略过去,佩服   佩服

网友:
哈哈  ,,,真有意思。。。修板就事实要像LZ一样,细心。

网友(2008-10-05):
cpu的滤波电容都是高频的,普通的电容代替影响稳定

网友:
可能是电容失效了
不过电容的代换只要是电压、容量、温度一样一般就可以代换的
不是按照什么电脑上用,电视上用来区分的

网友:
cpu坏了cpu坏了

网友:
跟电容坏了一个道理...
容值不够嘛@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