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维修心得

楼主(2008-05-03):
液晶显示器维修心得,,,,

网友:
可以啊。兄弟写出心得了啊。呵呵。 谢谢给兄弟们分享。

网友:
谢楼主分享。没有多少内容,直接贴出来,方便大家

液晶显示器维修心得
     目前液晶显示器已成人们购买的主流,即将就要进入液晶维修的高峰期,现将本人多年来的维修经验与同行一起分享!至于液晶的几个组成不部分就不必细说了,无非是电源,高压板,解码电路故障率。
一、电源部分;
       由于解码板需要的供电电压都比较低,所以对电源的滤波效果要求比较高。时间用长的一些机子刚开机一亮即灭,或者是平时开机工作时画面轻微的忽明忽暗,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,就极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,这些故障在单独电源盒供电只需代换试一试就很容易解决,如果是内置供电那就需拆机检查,主查滤波电路,只要是靠近发热元件的都应该是首换对象。也可用外接电源并上去试,因为12V和5V很容易做到。
二、高压板(灯管和高压板一起来讲)
       首先高压板供电良好也是至关重要,高压板坏的典型故障就是开机指示灯亮,能够控制,主机不亮或者一亮即灭。若是灯管坏(应该说多灯的显示屏不可能一起坏,一般只是坏一根),故障也是一亮即灭。这样就给维修人员造成一些障碍,不知道到底是灯管坏还是高压板坏,所以我建议维修人员自备一个单灯的高压驱动板,在维修时可以单独用电源驱动板,把每一根灯管都试一遍,一灯两线,两灯四线,四灯八线。。。都很好接,只需接其中两根一样的线就可。四灯六线的取两根同颜色的粗线接上可以试。基本上不管灯管大小全部都可以试出灯管的好坏.
      判断完灯管后就可以检查高压板了,如果是单块高压板,我建议直接换整块,价格便宜且省事。如果是和电源一体,首查高压板供电保险,再查振荡三极管、二极管,其实上面零件很少,可以用表逐个全测一遍也花不了几分钟,有的用振荡IC都不是怎么好买,激励IC一般很少坏,我修了很多只是碰到一、二例。当然在对整合式高压板无计可施的时候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板代替,只要空间允许,如果不行还需要动手术锯掉原板改为表面贴上,实际只要不防奈就可以吗.
三、解码板
      解码板坏的几率也是比较大,一般冬天坏的多。都是由于使用者身上的静电在触摸接键的时候导致解码板损坏,好的液晶在按键上就有放电脚,并加了几层屏蔽,维修人员在更换按键时千万不要随意把五脚的按键用四脚来代替,这样就留下了隐患。解码芯片的损坏率和MCU的损坏率基本相等.
      更应该注意的是;.GM系列解码芯片基本上都是键控对地漏电,如果遇到这种系列的芯片,键控脚3.3V电压被拉圬,更换按键无效,直接换芯片OK(这种芯片也比较好买,只是价格昂贵与整体代换解码板价格相当)。再就是MCU本身很好坏,都是数据损坏,还有一些EP-ROM数据损坏也与此类似。
       还有一些机子换了MCU会好,但维持时间不长,在更换主机刷新频率或更换显卡时极有可能又坏,那就是设计有问题,建议更换解码板(比如三星510N,510V,710N,710T,710V等其他品牌)。
四 ,液晶屏
      液晶屏一般维修的机会都不大,因为屏驱动坏一般是无法 修理的,我们见的一般都是硬伤导致,实际没有人换新的.能换的就是灯管和膜及背板上的芯片和管子,至于集成电路都是罕见微小的片子许多都没有资料不必研究.
只字片语不太详尽,维修经验不太多,望大家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