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Z61t不开机故障

楼主(2008-05-03):
此机为945芯片组,南桥为ICH7,酷睿双核.故障现象为能加电,但不开机.

首先加电,电流指示灯亮,电流变化与正常的机器相似,按理机器能正常亮机,但是为什么机器不能正常显示呢?更保况这种机器的显卡为集成的,与X6*一样,是十分稳定机型,不可能这么容易坏的.
打电话询问客户问清故障造成前的原因.客户也不知道(客户也是商家,机器是客户的客户的,呵呵,有点远了)
于是先从简单的着手了.
去掉电池跟外接电源,取出内存,再加外接电源开机.机器故障依旧.
去掉CMOS电池,再开机测试,这时机器有鸣叫报错.但仍不显示(是无内存或者有内存的情况下不显示)
这下心想,这下有戏了.
于是接上CMOS电池,合上内存再次加电,
机器亮机了.
将机器镙丝打齐进行测试.OK

此次维修,没有太大的对机器改动.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我猜测有可能是客户更改了CMOS信息的时候出现故障,导致其存储的内容不正常,当机器加电时取到的信息不一致时出现这种情况.(只是猜想,仅供参考)

网友:
谢谢了。我多学习谢谢了。我多学习谢谢了。我多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