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YO主板奇特故障

楼主(2008-05-03):
本人有块SOYO  RS690-GR 主板,
出现了个这样的故障
每次开机的时候都检不过,键盘灯一直闪,如果拔掉电源,按一下主板的电池,那就可以顺利开机
开机后时间全部都要调整
第二天再开,还是一样,电池换过,电池座没问题
请教下是什么原因?
谢谢!

详情请看9楼~
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你的好像是南桥虚焊或你修过有什么东西没有装好。

我的索尼主板也又过这样的现象但是加焊南桥就好了 。 前提是你在不开机的状态下测量南桥参数。

网友:
像这种状况应该是SIO方面的问题吧!应该多查查BIOS和SIO

网友:
感觉还是BIOS电路有问题,跑一下BIOS电路吧

网友:
检查CMOS跳线上的供电是否正常,把电池拿了对CMOS跳线打阻值,看有无短路或NQ虚焊,检查下实时晶振是否正常起振或换个试试,能不能看看测试卡上有没有代码,或指示灯异常情况,提供一下

网友:
换南桥的谐振电容和电阻,不行就加焊南桥,可能是南桥老化

网友:
SOYO是索尼主板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高手啊,绝对的~~!!!!!这个很明显,每次都要清BIOS才能开机啊~!查CMOS电路吧~!
还有这是梅捷主板~!

网友:
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就是开机时要按一下CMOS电池才能开机,不过加焊南北乔时搞报废了!!

网友:
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了
呵呵
是机箱的复位开关漏电导致
因为此故障是不定时出现
现在拔了复位开关后至今从未出现过
呵呵
谢谢各位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