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谈各类点位图

楼主(2008-05-03):
大家最经常使用应该是IBM的LST格式的点位图了吧,与之配合使用的还有一个同名的CST文件。这个CST文件的具体作用不明,但是它是不能少的。无论是缺少还是与CST文件不同名,都无法正常打开点位图。
    这种点位图有自己专门的阅读器castw。具体使用方法view菜单里有说明,其实很简单。这种点位图是用鼠标来追踪信号的,可能从修台式主板转到修笔记本的朋友比较喜欢用这种点位图,因为这个过程跟我们通常所说的跑电路有些象。它的信号如果是红色表示信号在当前层,黄色表示在其它层。

网友:
其次是BRD格式的点位图。其实从数量来说,使用BRD点位图的机型比CST要多得多。毕竟LST格式只有IBM在用,而大多数机器都是使用BRD格式。
    BRD这种格式比较混乱,首先表现在同为BRD格式的点位图其实有两种。一种用Landrex的Test Link打开,一种用拓甫的BoardView打开。其中Test Link又有多个版本,而且它的多个版本之间并不互相兼容。举个例子来说,Dell D600的点位图JM2.BRD就是用Tesk Link打开的。但是只有Test Link1.0能打开它,高一些的版本比如1.5和2.2都打不开。反之低版本对高版本也没有兼容性。
    和成熟度很差的Tesk Link相比,BoardView就要成熟得多了。它没有Tesk Link那种版本上的混乱,基本上只要是用BoardView打开的BRD文件,都可以用R4这个版本来打开。BoardView可以正常使用R键来旋转图片,而TeskLink虽然也可以用R键来旋转,但是每次总是会报一次错,可能是缺了什么文件。
    这两种BRD点位图都会在使用过程产生一个CON格式的临时文件,这个文件可以删除,不影响正常使用。
    这两种点位图的使用方法类似,都用N键表示查找信号(Net),这个信号的名称必须严格与其相对应的PDF文件相同,否则它是查不到的。Tesk Link用C键查找器件(Component),BoardView用D键查找器件(Device)。都是可以同时查找三个信号或器件。R键旋转图,空格键切换正反面,鼠标左右键放大缩小。其它还有一些功能可能是用在ICT测试仪上的,作用不详。

网友:
其它格式的点位图使用方法都与上面这两种类似,不再详述。这里再说一些点位图和与其对应的阅读器。
    BV格式,它的阅读器是上海维扬仪器设备有限公司的BoartView(这个名称是从软件的About菜单里抄来的,不过好象单词拼写好象错了),运行的时候需要一个comdlg32.ocx链接库。
    CAD格式,这种点位图仁宝较常见,它的阅读器是美国Mitron公司的CB/Test Craphical Editor。一般都简写为IGE,我不清楚这个简写是怎么来的。这个软件我不会用,用过Protel的朋友应该对它会比较熟悉。
    BDV格式,这种点位图的阅读器是台湾鸿汉科技的Honhan Board View。
    TVW格式,这种点位图的阅读器是深圳腾博恒信科技有限公司的Tebo-View。
    以上几种格式并不多见,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格式就是自运行的EXE格式点位图。这种点位图将文件和阅读器绑在了一起。它一般是一个DOS格式的图标,但它其实是32位的Windows文件。
    以上是我在使用点位图时的一些认识,欢迎高手指正、补充。

网友:
brd格式的不好用,一点也不直观,操作也麻烦,一直都没怎么用它。

网友:
还是IBM的点位方便

网友:
可能我用惯了BRD,没觉得BRD哪里不如IBM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IBM的好用,BRD的用起来比较麻烦。

网友(2008-11-25):
觉得ASUS的维修点位图最方便,只是看不到走线路径。*BRD的比较详细,功能更全面点。

网友:
还有华硕的BOM文件吧

给楼主补上了..

网友:
*.FAV和*.FAZ是什么图呢??请教

网友(2009-01-03):
好,有学习价值, 谢谢楼主

网友:
POS格式用Panel TW 打开

网友:
BRD这种格式的好像看不到走线路径吧,感觉它没什么用

网友(2009-02-05):
多么怀念IBM点位图时代~

网友:
我一般修IBM的机子才用点位图,很好用,其他的没用过 那天下来看看

网友(2009-03-12):
还是IBM的CST方便,维修用最便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