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M800-M2 CPU核心电压没有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有个K8M800-M2主板 来的时候不亮  我看下管核心电压没有  下管的控制端接在一个八爪芯片上
一个上管  一个下管 和八爪芯片为一组  一共3组  控制端的电压上8.54V

网友:
核心电压阻值呢?上管G极电压有没?电源调压芯片,IO这些都有可能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5438-1-1.html
新手区的帖子,去看看吧

K8的板子有点特殊,但是LZ还是先按照流程检查一遍吧

网友:
是什么电源芯片?查芯片上相应的EN脚

网友:
I/O换了  CMOS电压有了  5V也不短路了 CPU 就是没有核心电压     电管芯片型号是sc2643vxts

网友:
1.5V 1.2V 2.5V供电正常不??

附上SC2643的PDF

网友(2008-08-02):
晕 我也一块 在找PDF  下不了  没积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