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主板SD能亮 DDR不能亮

楼主(2008-05-03):
ASUS  P4XP-X  主板查DDR内存不亮跑CO E2 换SD就能亮 但是跑码好象有点不正常 跑到4E

BIOS 我换了 不好使  DDR内存电压正常

网友:
2种内存槽子之间有个跳线帽的,应该是没有跳好,你仔细看下

网友:
是的,很大的可能是你没有设置好的原因!   好好的查下啊!

网友:
没有 跳线    还有什么设置要看

网友:
用内存打阻值卡,看看DDR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这种问题出了内存电压跳线外,还有频率设置跳线,SD和DDR使用的不同,还有就是DDR内存的1。25V电压也相当重要,你要仔细查一下

网友:
把那一大排的跳线跳上就可以了.........

网友:
真的是没有跳线啊 我可以非常确定  内存旁边的排组也量了正常AD线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插上DDR内存的时候供电和上拉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插槽1.25v 2.5v 3.3v全部正常?????

网友:
检查内存槽物附近的内存时钟IC是否挂了!!

网友:
这个好象电压是自动识别的,是不是控制IC?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 我不修了  给顾客换了个板子

网友:
更新一下BIOS,还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场管有可能性不良,你可拆下来量一量,
还有就是用SD的条子能正常亮吗,能进入系统桌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