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810主板声卡问题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有一块中凌810的主板,还算正常,偶尔出现没有声音。我把网卡拔掉,启动下机器,声卡就出来了。再插上网卡就好了。。。

今天拔掉网卡开机也没有声卡哪个小喇叭出现,硬件里也检测不到声卡。。。没有声音。。。

是否是声卡芯片有问题?我应该怎么检查?  声卡芯片是WM93xx的。。。

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查芯片两供电,3.3V和5V,再看晶振两电压0.4V和1。几伏,都正常,换芯片

网友:
不好意思,再请问一下,声卡芯片的供电3.3V和5V怎么查?

现在搜索只能高级会员用,只好在这里问了。。。不好意思

网友:
笨死了  下载一个声卡芯片的地图救可以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