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不起来,明基显示器,G778故障。

楼主(2008-05-03):
今天修到明基显示器纯平,17寸。,型号为,G778 。故障是,关机,出现亮点。 亮点出像在中间,很小。调高压包,亮度调到最底,关机,故障还是一样, 查,测G1 电压 -24V
负压正常。 不知道修那里了。 开机显示图像正常,就是关机,出像亮点。
不知道修那里了。 请前辈指点下。 谢谢。

网友:
关机亮点修亮点电容,一般是电容没容量了。

网友:
电容,我换了还是一样。  怎么办? 换了还是一样哦。还不行哦。

网友:
我换了。47UF/250V   故障还是一样哦。 怎么办?

网友:
给个电路图你看看,如果你能看的明白肯定可以修好它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不是换对了,这个电容正极是接地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上图的C712应该就是

网友:
降下来了。从,-25V 降到,-170V 然后慢慢的降下来了。

网友:
如果出现画面时是负25V,关机瞬间能降到负170V左右,然后慢慢回升,如果以上都正常,说明显像管故障,此故障多发于
LG PHLIPS系列管子,三星的我至今没有见到过,那样也只能凑合用,亮度聚焦还很好,只是不美观,尽量减少关机次数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