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来说说显示器易坏元件都常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08-05-03):
  比如说行管,二次电源管,行幅调节管,开关管,阻尼管,二次电源的整流管,G1的整流管,电路中的一些常用的小晶体管,二极管,等等,
  我想对这些的代换熟悉之后对各位的维修速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.大家就一个人说一点,积少成多.

网友A:
行管的话,5411是最NB的了,17寸通代,。二次电源有二种,分升压和降压,630 9630《512》
开关管。7N60就行。阻尼就是BU4系列的。行幅调节管TIP122分情况,有的可以用630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行管的话,5411是最NB的了,17寸通代,。二次电源有二种,分升压和降压,630 9630《512》
开关管。7N60就行。阻尼就是BU4系列的。行幅调节管TIP122分情况,有的可以用630代。

跟我用的差不多。

网友:
行管最好是拆机件,我行管备了30多只,TIP122有30只,反正有两三千的CRT和LCD配件吧

网友:
拆件的质量要好些,现在市面上的电子原件质量太差。但是要拆那么多原件也不容易。

网友(2009-02-17):
C5411市场上假的太多。

网友:
行幅调节管,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