胜利数字万用表 VC97 自动量程表 这个表怎么样那位高手用过!

楼主(2008-05-03):
胜利数字万用表 VC97 自动量程表

特点:
1、新型防振套,流线型设计,手感舒适;
2、金属屏蔽板,防磁,抗干扰能力强;
3、在停止使用15分钟后自动断电及断电前一分钟发出警报功能;
4、全保护功能,防高压打火电路设计;
5、新型电池门设计,易换电池。

基本功能: 量程: 基本准确度
直流电压: 400mV/4V/40V/400V/1000V: ±(0.5%+4)
交流电压: 400mV/4V/40V/400V/750V: ±(0.8%+10)
直流电流: 400uA/4000uA /40mA/400mA/10A: ±(1.0%+10)
交流电流: 400uA/4000uA /40mA/400mA/10A: ±(1.5%+10)
电阻: 400Ω/4kΩ/40kΩ/400kΩ/4MΩ/40MΩ: ±(0.8%+4)
电容: 4nF/40nF/400nF/4uF/40uF/200uF: ±(2.5%+20)
频率: 100Hz/1000Hz/10kHz/100kHz/1MHz/30MHz: ±(0.5%+10)
温度: (-40 ~ 1000)℃: ±(1.0%+5)
特殊功能 VC97
二极管测试 √
三极管测试 √
通断报警 √
低电压显示 √
数据保持 √
自动关机 √
功能保护 √
相对值测量 √
防震保护 √
频率/占空比测量 1%~99%
输入阻抗 10MΩ
采样频率 3次/s
交流频响 (40-400)Hz
操作方式 自动量程
最大显示 3999
液晶尺寸 70×50mm
电源 3V  (1.5V×2)

|一|般|特|征|

机身颜色   机身-深灰    防振套-黄色
机身重量   约420g (含电池)
机身尺寸 190×93.5×37mm
标准配件 表笔,电池,说明书,合格证,TP01温度探头一个,皮盒,鳄鱼夹
标准内包装 彩盒
外包装尺寸 465×317×506mm
标准包装数量  30台
标准包装箱毛重 约26kg

以上信息仅供参考

网友:
这个表还行,就是反应慢一些,特别测试短路或信号时,容易误判,不过质量还是不错的,不容易烧表。

网友:
不错,我用的是老型号,速度和UT60低端型号差不多,自动量程表在测量主板电压时最好按RANGE键,换到手动档速度要快一点。

网友:
我用的就是这款,性能还可以

网友:
在采购自动量程的表时,最好不要用低端的。

网友:
VC97用着不错啊,精度不错,不过我案头总备着另外一只表。原因只有一个VC97用的是1.5V的电池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VC9804A+,努力学习中......

网友:
我用的是VC9804A+,努力学习中......

方维 -10 灌水

网友:
我目前用的就是这款表,我觉得用得还是比较顺手的,我当时买的价格是130元.

网友:
用的是针式

胜利数字万用表 VC97 自动量程表
实验学习中

网友:
我买的是890D才75块!我感觉数字表便宜好用就OK了!无非量一些电流和电阻,通断参数!

网友:
我也用这款 呵呵  还行

网友:
VC97还不错,以前用过,换档速度不错,但是采样速度稍慢,用蜂鸣器档还行,用的芯片是FSC9722-DMM3,改进型FSC9722-DMM4用于仿胜利的VC99上具有条段显示,换档速度稍慢,采样速度改进,蜂鸣器档延时

有条件有机会,考虑下FLUKE 的17,19,111这些表价格相对较低,但是物有所值,87,89,18×如果有机会值得拥有

网友(2008-06-08):
优利德的广告做得最响 ,  但同时看过好多人反映它 的不少问题 , 不知是个性还是共性 ?

网友:
VC97的表反应速度慢,其它的没什么毛病,对得起它的价格;买自动量程的最好是买高端的,我用的优利德UT71C自动量程的,反应速度快,做工很好,功能齐全,不错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VC97当时看中它是自动量程和能测量温度(花了我180大洋 ),我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测量对地阻值时,测的数据有偏差(可能我是菜鸟不会用吧

网友:
我刚买不久,功能齐全,超值。

网友:
我也用了还行...........

网友:
反应速度太慢,有时真的很烦..还是手动的快.15,17我都有用过.反应还是没有一般的手动速度快.而且二极体值因为表内电池电压只有3.3V会比普通手动量程的低..有时候会给人产生错觉.

网友:
我用的是VC9801A+的!!!是120块买的,估计被人给砍了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