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擎K8A8X-M的主板开机出现一串串英文警告和密码之类的东东,,已解决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的显示器开机的时候显示慢..没有看清楚主板开机检测IDE设备..内存..CPU等情况......,华擎的主板一般按F1或者F2,反正能按BIOS的键都按过进不去BIOS........然后出现下面图片上的英文就不动了,键盘从新启动也没有反映...死机现象....怀疑是BIOS问题....还是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...
谢谢大家

感谢大家的帮忙!!!
的确是BIOS被锁!说穿了可能也是坏了吧!
从刷BIOS后可以用了!

网友:
COMS放电..
看BIOS附近有跳线吗 ?有就反着跳下试试.

网友:
先清bios测试一下 不行在刷   这板bios易坏

网友:
........可能要研究BIOS才行了..

网友:
从显示上看是BIOS的问题,应该是刷一下BIOS就OK了
你试试吧

网友:
BIOS说它不认识你的CPU.
换CPU或升级BIOS.

网友:
谢谢这位兄弟
本来是我买是主板,当时都是好的,拿回家上了个2800+的CPU就出现这情况,人家给我试的时候也是上的2800+啊
难道我的2800+不一样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:试清CMOS 再试刷BIOS

网友:
主板认为你的BIOS坏了。先清bios测试一下 不行在刷   这板bios易坏

网友:
LZ先确认一下CPU没问题吧,再去网上下个新版得BIOS程序刷下试试

网友:
先确定cpu是否有问题,如果正常,再刷新一下本机的bios再看看。

网友:
主板认为你的BIOS坏了。先清bios测试一下  刷下BIOS

网友A:
华擎的板子当你吧IDE设置主从有冲突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报错!
把所有IDE设备拔掉看看怎么样!

网友(2009-01-06):
刷BIOS应该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擎的板子当你吧IDE设置主从有冲突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报错!
把所有IDE设备拔掉看看怎么样!

正解,华擎板子有这个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