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故障,怀疑原因出在主板,求证。

楼主(2008-05-03):
昨天开始电脑出现故障:开机一段时间后,表现为键盘失控状态,感觉是Ctrl、Shift和某几个字母键被不断被按下的状态。(具体表现为:鼠标单击成为按了Ctrl的多选状态//右键桌面后连续不断地发出按键无效的报错音//右键开始按钮会自动打包“开始菜单”)重启后再发作的间隔更短。需要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,才能正常较长时间。(与温度有关?)
    本以为是病毒,格盘重装,结果在重装时又发生了键盘混乱的情况。所以猜测是否主板的PS/2输入线路出了问题。
    在网上搜索时发现了这个论坛,所以想向各位专业人士咨询下我的猜测是否正确。准备把主板拿去送修。另外这类硬件方面的维修是否有专业的大型的维修企业?宏图三胞可以么?(我是上海的,主板已过保修期)
     先谢过大家了。。。机器估计又快要发作了。。。

网友:
啊,还有发生故障时拖曳窗口,翻卷页面时很卡...CPU占用率100%...

网友:
你何不先换个键盘试一下?
不要动不动就怀疑是主板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鼠标和键盘我都换过试过的...
两者都拔除的状态下也有报错音...

网友:
先换个键盘试一下?有时候因为键盘类面的几条线混短路就发生这种情况,或则是进水也能额!由简入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