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加电中间灯闪大家来看看

楼主(2008-05-03):
[localimg=400,300]1[/localimg]今:修一台DELL D600机加电后 :电源开关板三个指示灯:中间灯闪,但用手压住北桥:或显卡就亮机。诊断卡跑A8:为了不走弯路给网卡芯片拔掉。还是不行:之后又测各组产生电压没发现任何故障:之后就换显卡芯片:换过还是同样故障:用手压就行。最后一气下就换了北桥但故障还是依旧啊:现怀疑是那有断线的故障:请各位朋友看看。

网友:
遇到过, 内存问题. 补焊内存条槽试试.

网友:
是内存哦  为什么换桥呢?  中间灯闪最先排除内存才是

网友:
综合3楼,4楼的,问一下LZ,中间一灯闪,是一直闪还是闪一会就灭

网友:
内存槽有问题,先量一下看有没有开路或短路现象,再加焊内存槽,有时只有重新更换才可以

网友:
是的,中间闪是没有内存的原因呀,这是肯定的

网友:
不对吧:右边灯两个灯闪是内存啊:

网友:
1,3灯不亮,2灯闪,不过内存.1灯灭,23亮,不认内存.

网友:
真是些高手啊!!!学习了!!!!!!

网友:
我修过这个机子和你的故障一样,两个灯闪我觉得是没有找到内存,中间灯闪是没有过内存,上次我那个是重做北桥OK的。

网友:
中间闪这是肯定的是没有加内存的原因呀.

网友:
哦:可是我换北桥了也没ok啊看来我没你幸运哦:呵呵:这机子我也测了内存供电和上拉电压都正确.还有下拉电阻都没问题:所以才换北桥试试看了.可惜啊没成功.确实是中间灯一直闪.但有时能过去.就能点亮机器.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