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17液晶型号Q7C3,开机指示灯亮屏亮,2秒后灯和屏都不亮了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8-05-03):
方正17液晶型号Q7C3,开机指示灯亮屏亮,2秒后灯和屏都不亮了,请高手指点一下,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看了板子没?
是BenQ的板吗? :)

网友:
回过程美,是BenQ的板

回过程美,是BenQ的板,驱动板用的是RTD2023

网友:
按明基的液晶显示器去 修吧

网友:
谢谢版主。呵呵呵,你辛苦了!!

谢谢版主。呵呵呵,你辛苦了!!学习,学习,再学习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