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龙显示器屏幕亮度呼大呼小?

楼主(2008-05-03):
龙中龙纯平,17寸显示器,开机, 屏幕亮度一下大,一下小, 不知道怎么修?
从来没遇到这个故障。问大家一下,这种故障,修那里?

网友:
能够引起CRT显示器亮度变化的有G2,G1,阴极电压(80V供电),这几个电压都可以在尾板上测到。你打开显示器,测试一下上面几个电压就知道原因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ABL电路引起的反映????????????

网友:
我测G1 电压, 他的电压,从,-101V 到,124V 之间跳变, 我查G1 这一路,没有发现坏的原件.
显示屏幕亮度,一下大, 一下小. 可以看清图像. 就是过亮一下,过暗一下.
G1 消亮点电容,我换了.还是一样.

网友:
如果检查G1线路上的 元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,建议直接换掉高压包再说吧

网友:
高压包换了. 故障还是一样. 怎么办? 请高手指点....

网友:
你是卞亮度变化  还是光栅的大小发生变化  ???

网友:
查下ABL亮度控制电路的那几只电阻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