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板子跑1D和1C,在线等……

楼主(2008-05-03):
一块技嘉7nf-rz的主板,插显卡跑1D 1C 不插显卡跑25,有高手指点一下吗?

网友:
内存显卡BIOS换过问题还是一样,供电都正常

网友:
怀疑是不是HUB总线的的供电不足,所以插显卡跑1D 不插就能跑到25

网友:
整板的供电正常否?
插显卡时,桥芯片会受力。因此还有排除是否是桥虚焊的问题,

网友:
整板的供电都正常不插显卡会跑到25 26 75

网友:
刷BIOS
换IO
打AGP的AD值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学习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孤帆远影 -10 不遵守版规

网友:
刷BIOS
换IO
打AGP的AD值
估计是桥挂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