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u-x主板无核心供电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手里有块K8U-X  CPU核心供电才0.4 上下管无短路 下管G级无电压  ADP3418无输出 最后查到是ADP3186J无输出  求ADP3186J 的PDF

网友:
初步判断是没PG  追线不到  汗!!!

网友:
经常遇到的问题...关注中~
高手们说说看啊~~~

网友:
注意一下AMD主板的上电时序
先检查一下 1.2V 、1.5V、内存2.5V正常不?

网友:
遇到过很多此类主板,用假负载测,CPU电压无或很低,上真U时,电压就正常,不知楼主是不是用的负载

网友:
啊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啦,真的好难查

网友:
刚看到一个帖子也是这样的问题,说是换了IO供电就正常了,LZ可以试试看!!期待ING

网友:
1.2 1.5 2.5 正常  现在换IO试下

网友:
1.2V 1.5V 2.5V 正常
那重点检查一下PWM部分了,没有找到ADP3186的PDF
要不可以依图分析分析

网友:
换I/O淘声依旧!!看来只能装好还给客户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9-01-13):
adp3186 PDF

遇到同样问题,
希望还有人能用上
不过是英文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