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F988 19寸纯平故障

楼主(2008-05-03):
开机后图像和字显示比较模糊,肉眼能 感觉到屏闪,但不厉害,请教下该检查哪里,更换哪些部件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最多2年,应该不会是显像管的问题吧,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啦

网友:
1你调过聚焦,?2试过在不同分辨率下的图象效果么?3电源的滤波好么?如何闪烁?有锯齿波么?

网友:
聚焦调了,没用,分辨率也调过,就是感觉看上去很吃力,没锯齿波,就是很微小的屏闪现象,不知道是哪里干扰了

网友:
换管座、300v电容和二次电源电容,再不行就换包,g1、g2在尾板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