供电芯片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03):
联想昭阳本子,通电几秒后自动断电,拆开后看到3878供电芯片烧坏,这个可用哪些替换一下,请给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各位老大,有知道的吗给说一下。张老师在吗?

网友:
管子可以代一代,芯片一般都要用原型号代换。

网友:
3878很容易找的吧  还是别找别的换了 我是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