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GJ17L3不通电

楼主(2008-05-03):
本人自用的一台联想LXH-GJ17L3液晶显示器,最初系列开机一段时间就自动黑屏,电源指示灯变黄色。拔开电源十来分钟又可以,现在就彻底罢工了。接上电源电源指示灯有微弱黄色灯,按开关键不能关,之后连指示灯都不亮了,开关完全无反应。请问会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這種故障我也修過是電源的問題。一般是電容壞了或者是整流管不行

网友:
遇到过  最后换了灯管解决问题的  和加焊高压板

网友:
如手头无配件就先全方面补焊。。。。。。再看故障是否有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