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26无显

楼主(2008-05-03):
针对一些板子的当26无显可以换晶振(14。318)和时钟芯片 一般可好 再不才换io 或北桥

网友:
搞不清楚能说下原理么...谢谢了~
.

网友:
当26无显,说明主板复位好了,可能是显卡坏了,换显卡就亮了。

网友:
我的快ECS845跑26 正常不明白

网友(2010-01-23):
查vddq的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