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数据

楼主(2008-05-03):
第一次换显示器数据线。从中间弄断,直接接上,多用胶布粘几层可以不,会不会对信号有影响,不敢下手呢,

网友:
可以,把地线都接上,影响不大。

网友:
谢谢。你的鼓励让我成功啦。开壳,在尾板那剪断接上的。效果不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