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寸CRT索尼显示器不亮

楼主(2008-05-03):
显示器闲放了一个多月后,回来开机无显示了,收不信号,开机菜单也没有,显示器只是开电源时电源灯亮了一下,然后就变成一闪一闪的淡黄色无信号灯了。拆开盖子来测得行管无电压到,拆开行管接上灯泡,插上电源灯泡亮了几秒就不亮了。断了行管测12V电压正常,高压包也没发温,换了同一个型号的高压包上去还是老问题。怀疑是整流滤波电路或保护电路出了问题,但又查不出来,请教各位高手,怎么解决啊,问题大概出在哪里?

网友:
你都知道无信号了,怎么不去查信号通道?而去查其他地方.只有信号正常后才去查其他电路啊.

网友:
重点检测桥式整流二极管和电源开关管.如果没问题再判断一下主板是否有故障

网友:
回2楼

信号线是通的,查过了啊,RBG和13。14针都正常,主板和视放那的线也是好的,就是收不到信号

网友:
你试试用电吹风吹吹管座,可能时间长了,受潮了

网友:
有没有接主机啊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5楼的方法试过了,还是不行.主机当然接了,只是电源灯亮,显示屏不亮,什么反应都没有,连检查信号那个菜单都没有

网友:
这可能是高压保护,先用电吹风吹一下

网友:
如果怀疑管座还是直接换新吧

网友:
还是信号没过来.重点查板.虚焊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灯亮说明电源基本正常,有可能是信号线没插好,或是有断路的地方

网友:
查到了,是C6757CS这块IC对地短路了!

网友:
那你那显示器修好了吗?我的也出现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