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上下闪烁优派E70F

楼主(2008-05-03):
图像上下闪烁优派E70F,怀疑场虚焊{KA2142},将IC及周围补焊后,IC供电电容换新后,故障不变,并且关机时有竖直亮线出现,用手摸2142,很烫,是不是2142坏了,还是本来它正常工作时就很烫?望高手相助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给我回复呢?难道就这么难吗?还是各位高手对这问题太简单不值行回答还是怎么的?还忘各高手指点一二!!!!!!!!!1

网友(2008-10-30):
:lol :lol  !!还是在换一块吧!!可能是你那场块质量不行!

网友:
场块的保护二极管,还有那两个供电的电阻都要检查

网友:
我感觉你换个块··试试吧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换个块子试试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