误删除照片恢复!

楼主(2008-05-03):
可以恢复存储器里面所有的照片,时间短,占用资源少。误删除照片恢复软件Digital Image Recovery.RAR

网友:
有很多软件都不错,但是用WINHEX恢复照片更好

网友:
只要没有被覆盖的,删除掉的可以恢复的,用Winhex吧

网友:
误删除是很好处理的,只是格式化和覆盖以后的就难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