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击损坏主板的维修

楼主(2008-05-03):
夏季时常接到因雷击损坏的主板,一听到是雷击的心里便凉了半截,不触发便说是南桥损坏,触发了卡显示FF就说是北桥坏了。对这样的主板常没有信心修,主要原因是认为雷击的破坏性大,常会大面积损坏原件,即使修好了也可能会出现其他特殊或奇怪的故障。请大家谈一下雷击损坏的维修方法及修复的概率,有修好的朋友请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先拆网卡,再拆南桥,雷击的除了拆网卡一般没多少好修的了

网友:
N多的都是网卡有问题,好像很少有把南桥击坏的。

网友:
..一般能点亮就插块网卡上去..不能点亮就拆网卡..再不行就南桥挂了..
挂南桥也有点多的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