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南桥坏了?

楼主(2008-05-03):
一块MS-6547主板(SIS654)不加电,测得开关针上没有电压,从开关针到南桥线路正常,绿线到南桥的线路也正常,这样的话,是不是南桥坏了啊?
主板

网友:
没得开关上没有电压,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,建议楼主测一下PCI14脚的电压,和开机各方面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ATX电源座没短路
CPU.内存,PCI A14脚供电点没有短路
电池,跳线都是是正常
PCI,内存,CPU AD线无短路
强行加电后:
CPU无供电
内存供电仅有1。5V
CMOS跳线上3。3V
PCI AD线无电压
内存AD线有0.5V电压
CPU AD线无电压
14.318晶振两脚电压正常
强行加电主板无发热元件

网友:
顶下楼上的朋友,回答胜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不仅仅南桥管开机的,还有就是I/O也是管开机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朋友们

网友:
看着MS------和AS-----的东西没有啊,狂晕啊,强加电干嘛啊,待命电压量了没有啊+3。3VSB有吗?
拿着一板主板就要想到这种板有什么性能和有什么特殊性啊~!

网友:
先检测一下,待命3.3V,如果CPU核心供电和内存供电有短路,就是NB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