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焊接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03):
以前听说济南有几个师傅能用烙铁把i/o给拿下来!我一直很郁闷,怎么能拿下来呢?

网友:
你知道之后告诉我一声,我也纳闷呢,

网友:
用烙铁把i/o给拿下来后肯定会焊坏,用堆锡法应该可以的!

网友:
是的,用多一点的锡加上板的IO位置好一点是可以的,但安全性和成功率就不能保证了呀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