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一个七喜大水牛250W电源。

楼主(2008-05-03):
一个七喜大水牛250W电源通电绿线没电压,紫线也无+5VSB电压,所以肯定是副电源未正常工作所致,拆机,用表测两个电源开关管未见击穿,次级电无短路,保险和整流管都正常,开机测+300V电压有,该电源只有一个滤波电容,不是其他电源两个大电容串连,关机,看+300V消失很慢,表明该电源未起振,该电源主电源用的电源芯片是UC3845,测七脚无启动电压,测对地阻值正常,前几天没时间修,这两天开业无生意,只好拿他研究,最后追副电源开关管无启动电压,倒查发现副电源变压器+300V过来的一个200K电阻和一个68K电阻开路变为无穷大,也查了启动电解电容47UF测来为68UF,觉得不保险又从旧板上找了个同样电容测为53UF,为了避免麻烦三个同时换上,上电测绿线有4V电压了,测紫线也是5V,短接绿线,其他12V/3。3V/-5V都正常了。看来修机还是要细心一点。

网友:
请问你修的电源用的电源芯片是UC3845还是UC3842?或者是3843?修机一定要细心一点,你是不是连型号都搞错了?

网友:
你自个查查UC38XX有几个常用型号,你才看了几个IC,还有3844,3845你不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