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26无显的原理

楼主(2008-05-03):
1、换晶振是保正频率是正常的
2、换时钟芯片是保证所有时钟都正常,但主要是保证发出了给io的48m
3、换io是保证收到48m后能正常工做
4、换北桥是保正显示正常
注意:26 无显主要是 io的48m不正常

网友:
好象有点道理哈...呵呵   ..
学习了~~

网友:
我的主板ECS 845PE-A800主板测试卡跑26运行正常

网友(2010-01-23):
我觉得应该查给显卡的供电等参数或刷bios

网友:
首先要确定显卡是正常的啊  剩下才是北桥的事情啊

网友:
档26,独显的应该确定显卡有没问题,还有AGP的供电是否正常,再继续排查

网友:
请问这个 io的 48m 时钟的输入脚是哪个

网友:
怎么没图 了  是w83627hf-aw 的 io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