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启才进系统

楼主(2008-05-03):
接到一个主板,重启才能进系统,进系统以后很正常。重装系统还是不行。不知道怎么办了,没有思路。

网友:
主板在哪里重启,是进入桌面重启,还是到自检画面才重启?楼主你的问题太含糊,不好判断

网友:
还没有到桌面,就是刚检测完bios。然后就是全黑,就是只有一个小点闪闪的。

网友:
说明自检已经完成,自举程序在把引导权交给系统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,刷BIOG试试。

网友:
好吧,我试试看。谢谢。其实这里有好几台一样的。就是这个有问题。

网友:
有些电脑在设计的时候就这样设计,非要重启一次,就像我的双BIOS主板.当然BIOS损坏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有的板子就是这样,不过你可以先从新刷新BIOS,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。
再从装一下系统,杀杀毒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