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实达17纯平,有时能开,有时不能开,我至今没有修好?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换了数据,TDA4841PS,断了场IC,断到到小板的总线,和12V都没有解决,按键也换了,断了行,还是一样,现在我只能考虑是CPU的问题,哪位大哥遇到这种问题,并且解决了的.
cpu

网友:
你把给12V输出滤波电容换了,不行的话再换5V供电滤波电容,就是给CPU供电的的那组电压
,,

网友:
5V稳的很,12V的电容我都量过了,没问题,而且我还在12V上并了一个电容都没有解决的

网友:
你把给CPU供电的那组电容直接换了,这样的问题就是电容的问题,不行的话,你把输出电容都并上,还有就是B+输出电容换了看看,这样的机子我修过好几台了。

网友:
电源部分也不能不考虑一下,电源芯片启动供电不足,,

网友:
也有可能。把启动供电电容换了看看,!!!!11111

网友:
把各个电压检查一遍,不就清楚了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我碰到300v引起时开时不开的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