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奇遇记

楼主(2008-05-03):
有段时间没有上来了,先祝大家工作顺利!

昨天接到一台主机,本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的,结果到现在演变成硬件问题了,请听我慢慢道来。

该机昨天刚到时,开机进入XP系统,但刚进入桌面马上就自动重启(该自动重启与病毒软件方面无关),且听到硬盘在屏幕变黑的时候有刚加电时马达启动的声音(该机以前做维护时,在人为的重启时也有听到这样的声音,但是都没有影响使用就没有太在意)。然后是重新启动到桌面,又是自动重启。但这次重启后,硬盘发出那样的声音是反复的,不是响一次就停止。同时键盘上的三个指示灯在不停的闪。见状就马上关闭电源,然后将硬盘的供电插头卸下,然后将万用表接到P4供电插头上,然后再打开电源。此时屏幕上有显示,待机一会儿也不见自动重启,且电源输出电压也在正常范围内。

此时见该机没有发脾气,以为稳定了,接上硬盘然后对软件进行更新,打补丁等操作,最后还进行了Ghost的备份工作。因为这机是网吧的机,需要安装硬盘还原卡的,插上还原卡后,按下机箱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按钮,结果主机没有反应,不触发。多次按动均无果,以为是面板上的开关按钮损坏,拿个备用的换上还是不行,不免心中暗暗叫道不好。将ATX20针和CPU P4供电插头拔出,短接第14针(绿色)与地线短接,电源的风扇可转动,说明电源是好的。换一个好的电源接到主板上,主板仍不能启动。

将主板拆出,用最小化系统。该主板为杂牌板,红色,Intel 845芯片组,南桥为FW82801AA。无意间摸到华邦 W83627HG-AW IO芯片时发觉得超烫,此时没有按下电源开关按钮,只是将20针供电插头插上而以。多次测试得出,只要将20针插头手插上,该IO芯片就发烫,可见已经损坏。

马上到论坛上搜索该IO芯片相关的信息,得出大家的论点是可以用W83627HF-AW代换,此时时间已晚,决定今天再给主板做“手术”。

今天下午将一个W83627HF-AW换上(这个芯片是割板买来的,上次换到别的板子上没有修复后又取下一直放着),结果发现主板还是不触发,但IO芯片没有发烫,郁闷中。然后又找出一个割板的(还在板子上)W83627HF-AW换上,跟上面的同样的问题,心里凉了半截,因为昨晚听张老师说过IO芯片很难换,最好用同型号的更换。做最后一次的测试,从一自己收藏的坏板上吹下一W83627HF-AW来,然后换上去,这次有反应了。主板诊断卡代码跑动了,听到了久违了“嘀”的声音,屏幕上有显示了。但是屏幕在检测过IDE设备后就停住了。显示信息为:
检测软驱失败;
CMOS检测失败,默认装入;
CPU被更换过;
请重新进入CMOS设置相关信息。
屏幕底下显示按“F1”继续,按“DEL”进入设置。
但此时按“F1”或“DEL”键,键盘没有响应,不过刚开机时BIOS检测的时候,键盘的指示灯有闪过啊。然后关机换了个键盘,还是同样不能操作。并且相同的现象,按大写锁定键,相应的指示灯就是不亮,三个灯都是一样。此时主板诊断卡显示“7F”,说明书上根本查不到相应的代码说明。

郁闷中,后又换了个IO芯片,还是同样的故障情况。将键盘的插座更换,故障无好转。找到一样子相同主板,换上BIOS芯片,结果屏幕还没有显示内存检测就停住了,屏幕底下一行信息都显示不全,且主板诊断卡显示D3。更换一内存条,同样。只要再将老的BIOS芯片再换回来。

现在实在没有招了,难道是因为IO型号不同才造成这样的现象,还是哪里有问题?现测PS/2键座有5V电压。但键盘上没有一个键是有反应的。跑键盘到IO线路,发现都是通的。而且插上USB键盘也是不能使用,同样的故障情况。望高手指点迷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最终结果请看21楼

网友:
楼主把P/S2口后的时钟、信号线的对地电阻摘了再试下吧,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换同型号的I/O了。

网友:
对地的只有电容,呵呵
我拆下来试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看键盘旁边有一个排容,把它取下来,看行不,不行就换原型号的IO

网友:
拆了对地的电容,没有好转
拆了相关的排阻,更糟
现在想刷下BIOS看看,会不会检测到这个时候已经死机了?
谁有Intel 845,南桥FW82801AA,IO为W83627HF-AW,集成声卡为ALC101,BIOS芯片为SST 49LF004的BIOS文件?

网友:
晕死了,查该主板的代码信息得出:05/29/2006-i845-6A69VTR8C-00  Phoenix-Awaedbios v6.00pg
再查相应的主板厂家代码得出,这个BIOS信息代码应该是顶星公司的。
该板为小板,红色,做工和用料很一般,很让人感觉是旧翻新的。并且这个板子是06年购进的,一批。
现在大点的厂没有生产这么低档次的产品吧

网友:
还不好办吗?在找一片啊,网吧的不可能只有一片吧~!取一个BIOS刷一下啊,学电脑最重要要的COPY都忘记了啊,LZ用平常心对待这板主板吧,说不定洗洗就好了啊~! ;P ;P ;P

网友:
哎,说出来都不好意思。
今天掏出那个TOP2004(当时在淘宝上便宜价买来的)准备要用,结果发现这个东东好象已经坏了。电脑信息老是提示:元件没有安放好。

网友:
LZ买了多少啊~!TOP2005的也不错吧,要不搞个2007的,我最近也想换个编程器了,老热插起也不是办法啊~!

网友:
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呀,好像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呢?!!!
期待中!!!

网友B:
从故障的情况来看 可能是PS2口的问题
也可能 是键鼠造成的故障
键盘灯三个灯都闪~~~ 那时候就是有故障了
IO的更换好象没你说的那么艰难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故障的情况来看 可能是PS2口的问题
也可能 是键鼠造成的故障
键盘灯三个灯都闪~~~ 那时候就是有故障了
IO的更换好象没你说的那么艰难~~~

PS/2的插座都已经更换了,故障没有解决。
没有插PS/2鼠标,更换过不同的键盘,故障没有解决。
第1、2次更换IO出问题我没有预料到,割板买来的两个IO居然全是不好的。而且好久没有芯片级维修了,焊接的水平也差了好多,中间不是很顺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现在认为还不行的原因可能是:代换的IO型号不同;或是BIOS芯片/程序有问题,这个因为编程器的原因一下子没有办法搞定,正在努力想办法解决中。

网友:
昨晚最后一次测试是把两个75232串口芯片给去掉,还是不行。郁闷.......

网友:
昨晚最后一次测试是把两个75232串口芯片给去掉,还是不行。郁闷.......

海参 -1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说实话,我始终怀疑你的电源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修机器,肯定要准备一个很好的电源.来试机.

网友:
楼上的,客户送来的机子上装的是什么样的电源我不管。但我这里自己备用的电源肯定不会差。
有个全汉的电源,联想机子上拆下的。如果别的电源不管用,用这个全汉基本没问题
差点也有世纪之星的,实在不行拆自己机子上用的鑫谷350W的电源来试

网友:
换I/O之前键盘鼠标也不能用吗?
我感觉还因该是I/O的问题...不可能这里有毛病那里也有毛病的```.

网友:
你要客户再带一片主板来,然后替换一下IO不就知道到底是不是IO造成的故障了

不同的IO加上不同的BIOS表现出来的现象不一样的

网友:
如果确认键盘接口正常,感觉SB也不好完全排除作怪的嫌疑。

网友:
下午又抬来一个主机,主板也是同一批的,外观大致相同,红色。
开始下BIOS芯片,然后将坏板上的BIOS芯片换到好板上,结果不跑码,反复调整BIOS芯片多次均不能正常跑码。
后仔细查看今天拿来的这块主板,FW82801AA南桥,W83627F-AW的IO。比较两块主板的BIOS信息如下:
坏板:
LT-845PE_A REV:1.2(2006.06.10)
05/29/2006-i845-6A69VTR8C-00

今天的板子:
Intel 845PE_D REV:1.1
05/30/2005-i845-6A69VTR9C-00

可以得出两块板的BIOS版本的日期不同,但都为同一厂家授权(实际是盗用的)。但是根据实际的板卡设计,两块主板的南桥不同,IO芯片不同。所以今天的测试又失败。

网友:
今天给这帖子结贴,最终问题已经查清楚了,公布如下:

今天在那里找到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主板,时钟芯片相同;南桥芯片相同;BIOS芯片不同但里面的程序相同;唯独IO芯片稍有不同。

坏掉的板子上的IO芯片是华邦W863627HG-AW,而这块主板上的IO芯片是华邦W83627G-AW,少了个“H”。

先前以为将W83627HF-AW更换上能完全解决问题的,但想不到主板能点亮,但键盘会锁死掉。
本以为BIOS检查到这里已经死机掉,因为键盘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所以晚上先将这块相似主板上的BIOS芯片先换上去,故障现象还是相同。

后来干脆就死马当活马医,将IO给换过来,结果成了,键盘能使用了,能进入CMOS并进行相关设置。将正常的主板带的硬盘挂上然后进入Windows也没有问题,鼠标也能正常使用。

到此已经查出这个杂牌845主板上的华邦 W83627HG-AW IO挂掉,可用华邦W83627G-AW IO代换。但不可用华邦W83627HF-AW IO代换。

网友(2009-11-20):
我手里下午才来了一块和你一样的不触发的板子,我也才找替换的I/O呢,这次,先谢谢你拉,我换换试一试

网友:
楼主太有耐心了,你一共换了多少回IO。你换一个IO需要多少时间?

网友:
PS2供电正常吗?有时候北桥故障也会有这样的现象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试下不接键盘,接U口的试下,我碰到过接圆口不行,接U口OK,重装系统就都OK了

网友:
搞到最后怎么神秘 还是换的IO?  早就该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