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幅过宽调不了

楼主(2008-05-03):
一17寸CRT,行幅过宽调不了,换TIP122没用,什么原因?

网友:
行幅过宽,CS电容我都换过,630出没坏,不知道怎么搞了,有谁能够指点一二啊?

网友:
调整时有变化吗?TIP122的C极电压是多少?断开C极有变化吗?你什么都没说,我们怎么帮你啊。

网友:
你查查TIP122的C极对地的电容,它坏就会出现你说的故障。

网友:
二次供电正常吗??实在不行就加逆程电容 :@ :@

网友:
122没有坏啊,我把630DS短接后电压有变化,

网友:
宽不可调,还有哪些原因啊?!!!!!!!!!!!!!!1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引起的,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TIP122附近还有两个串联的二极管.带散热片的。

网友:
先测一下,调整时控制极电压有没有变化。。

网友:
主要还是CS枕校部分出问题,不知道有没有失真,TIP122C极电压多少?

网友:
搞定了,控制部分出了问题,谢谢了啊。!!!!!!!!!!1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