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4b266-c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08-05-03):
p4b266-c的华硕板子,诊断卡代码到"0E""31"此时屏幕上有显示的,偶尔也跑在"C3"死了.
新的旧的BIOS刷了好几次了,还是一样,是不是要考虑BIOS芯片坏了?还是其他方面性能不良引起的?
诊断卡代码

网友:
一开始的时候在做GHOST系统时也要死机的...我的诊断卡是..PT090的...是不是先换个BIOS芯片..然后就换大规模电容和管子去..主要是我自己的板子...丢了可惜,,呵呵

网友:
不知道你注意CPU供电MOS管 我遇到的P4266的主板都是CPU供电管烫,蓝屏死机。供电IC494或 7500 对管882 772 换掉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北桥电路故障可能性大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因为偶尔也跑在"C3"死了.
这说明,CPU和北桥有复位,可是复位不成功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重点查复位电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