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运行特别慢,南桥散热片热得烫手

楼主(2008-05-03):
今天接到一台机,系统运行特别慢,重装系统后依旧,排除电源、内存问题,初步判断是硬盘或者主板故障问题,检查主板的时候,发现南桥发热量特别大,连散热片也烫手,特发此贴请教大家,先谢了!
[
]
重装系统
硬盘

网友:
是供电问题,你自己检查看看AGP供电的那部分,应该就是那里出问题了

网友:
请问lz是什么主板,什么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这看不出来?~~~~
技嘉C61单芯片组的
LZ感觉机器慢的话 去买的地方问下说明情况 技嘉3年服务~~

网友:
我这是,经销公司只给保一年的,出了一年,可往代理返厂修。
一般费用是80-200不等,有时还得等2个月。
这样子碰过一回,拿回来的板子看不出哪里有修理过的痕迹。有可能是工厂里的备用板。

网友:
呵呵,多谢了,现故障确定了,是硬盘问题,跟主板无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