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用MAST修TEKRAM牌子MX400(SD64M)卡,请大家指点一二撒!!

楼主(2008-05-03):
第一次用MAST修TEKRAM牌子MX400(SD64M)卡,请大家指点一二撒!!

开机点的亮,但有竖条纹。  MAST软件测试的结果和卡如下图:

网友:
试试 上面 左边那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U3坏了吧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:
U3 坏了 !!! 但是找不到原型号的颗粒。  怎么办了 ?  直接下掉U3 不行啊 ! 花的更厉害了了!!!

网友:
MATS 1.23!?

显存虚焊 直接用手 确定是哪一个!?

加焊:注意 烙铁 静电 温度 和时间

网友:
这样吧,你这样的测试的时候还能够看出测试的果,对显存的数据位线进行短接,去看显存的坏位在那个显存上,这样你可以知道是那一个坏位了

网友(2017-01-06):
mast显卡维修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