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换电感

楼主(2008-05-03):
请问,主板CPU供电的电感很黑,是否可以在别的主板上换过来大小差不多的,还是必须严格要求电感参数。

网友:
确定电感有无阻值,是不是导通为0,不能看是否发黑来判断好坏吧,楼上的朋友。贴片电感注意大小就好,小的电感直接用焊锡直连或者换个保险也没关系的

网友:
换的时候尽量找粗细,圈数一样的

网友:
呵呵,我以为是小电感呢。原来楼主说的是CPU供电处的大电感,那么如版主说的那样,要匝数字一样,大小差不多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