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6Y

楼主(2008-05-03):
迈拓6Y的 40G硬盘,扫描没有坏道。分区正常。装系统经常蓝屏。偶尔装上系统,存入,或读取比较大的文件时,就会报错,而且不定哪个盘符就出来个垃圾文件 , 一个文件就几个G大,删除不掉。用这硬盘试过几台机器,都是如此,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呢?不解。

网友:
我看可能是中毒啦吧~~要不怎么会有几G大的文件~~

网友:
中毒拉!LZ 你自己格盘吧!!!!自己要多实践!

网友:
看看不是中毒的话,就换电路板上的闪存吧,有可能是这个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