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08-05-03):
来自: 江西抚州 来自 江西抚州
宽不可调查下阻尼二极管是否短路, 下逆程电容是否短路, 查行幅调整管EC是否短路,枕校电感电容是否短路!
窄不可调查行幅调整管BE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, 行幅调整推动电路,MCU是否坏及存储器数据不对!查枕校电感是否短路,枕校电容是否变值!
宽可调,可是调不满一般为S较正电容,行上逆程电容变值. 存储器数据不对!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