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M7ncd pro不认键盘

楼主(2008-05-03):
开机提示要按F1用的是PS/2键盘,换新的也不行。我是这样测的,主板断电,万用表打二极档红笔接地,黑笔分别接键盘的DATA和CLK测对地电阻值,然后调到直流电压档测正5伏,但我想测DATA有没有信号和PS/2后面的一个排阻472的坏否,不知如何下手,请老师指点下。
主板

网友:
晕..一般开机要按F1的话,,一般情况都是CMOS中的软驱没关掉..关掉就不用按F1了..
如果键盘接口电路坏掉.主要是供电保险和排容排阻坏得较多..还不行,就要考虑南桥和IO了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键盘接口坏了,但我不懂如何测排阻好坏,哪个排容是不是也在一起的。

网友:
谁知道测排阻???坏的标准是什么,我看上面标472 330 222 153 是代表什么的??

网友:
看来LZ要补补基础电子电路的知识了,新手区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,已经重复的不能再重复了,劝LZ,在不明白的情况下,摸要擅自动手,以免造成无法修复的故障!

网友:
472 330 都不知道,也修主板啊,
:lo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还别说,虽然不懂,还是修好了这个故障。嘿嘿。

网友:
你还别说,虽然不懂,还是修好了这个故障。嘿嘿。
你还别说,虽然不懂,还是修好了这个故障。嘿嘿。牛啊....